[应用相关]
ADC 测交流 和 测直流 区别

楼主(2008-08-13):
编写的STM32程序,用测直流是准确的,

但测交流得到的值,与用示波器测的值差得太多,明显不对..

请问,测交流有什么注意事项,,与测交流有什么区别,,

PS:ST给的demo全是测直流,

楼主:
楼上的,zyok,有啥子晕的??

难道我犯什么低级错误,请指出.

楼主:
有没人调通过STM32 DK板上的MICPHONE哦?

给点建议哦,我采的就是MIC进来的信号.

网友A:
哈哈,我也有点晕

你说STM32“测交流得到的值,与用示波器测的值差得太多,明显不对..”,请问哪里不对?差在哪里?

“明显不对”?我看不出如何明显!

楼主:
各位笑话了

我的意思是说:

对于MIC输入的信号,我用示波器量出他的大小,
然后用ADC将信号采进来,比如得到是X,那么转换成
模拟电压,应该是:X/4095*VREF,
你们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我贴一上我的配置,你们看对不对: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DISABLE ;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5,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Enable ADC1 DMA*/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Enable the ADC convert*/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引脚设置如下: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04 (ADC Channel14)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以上配置采直流没有问题,但采音频采不准,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关于模拟输入引

引脚设为模拟输入的话,如果它没有接上信号源的话,
那么它输入值是不确定的?

网友A:
检查一下ADC引脚的等效阻抗是否符合要求

如果等效阻抗有偏差,当然不准。

还有,你怎么知道不准?依据是什么?

网友B(2011-10-15):
用ADC将信号采进来
------------------
应该还有个采样频率的问题吧. MIC来的信号都是很短的.

网友C:
采样点怎么和示波器上波形的点对应,这是个问题吧?
提示:(1)采样速率太高影响采样的精度。
   (2)采样电压接不接电容接多大可以偿试一下

网友D(2011-11-23):
你这个错误有点低级。

网友E:
很明显不对啊,kkk

网友F:
侧交流的区别是很大的,但是具体我有点忘了。

网友G:
测量交流是要硬件支持的,这个和直流测量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的。首先要确认硬件。不过我们测试的几个,理论上的AD值和实际测量的AD值相差70左右,但是比较稳定,ADC通道一致性也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