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个AD的问题,关于Discontinuous Mode

楼主(2008-08-14):
在手册中提到AD中使用Discontinuous Mode 时可以把一组通道转换完成后,产生一个EOC,然后再进行一次循环的转换。那么想问一下,如果有5个通道需要转换,那么转换第一个通道之后,由于这时候没有产生EOC,那么通过什么方式来读取转换后的值呢?

网友A:
不连续转换

举个例子,假设要对ch2,ch4,ch6,ch8,ch10进行不连续转换,不连续转换通道数为1,则:
1st触发,转换ch2, 产生EOC
2st触发,转换ch4, 产生EOC
3st触发,转换ch6, 产生EOC
...
依此类推。

楼主:
这样的话

和Continuous Mode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Continuous Mode

如果是Continuous Mode,则是:
1st触发,依次转换ch2,ch4,ch6,ch8,ch10,产生E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