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密度版本的FSMC能否通过DMA访问

楼主(2008-08-14):
设计中使用FSMC连接外部ADC(24-bit并口),能否通过DMA来访问ADC,
如何访问?参考手册中没有提到这个方面。

网友A:
FSMC能通过DMA访问

配置好FSMC之后,访问FSMC上的存储器或设备与访问其它片内存储器或设备没有区别,所以不需要专门提及能否通过DMA访问;就如同CPU没有专门的指令访问FSMC上的存储器或设备,也不需要特别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