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密度版本Cortex通过FSMC访问ADC的问题

楼主(2008-08-14):
在设计过程中需要使用外挂ADC(并行总线接口),想用FSMC通过DMA来访问它,但是外挂ADC通过Cortex的什么引脚来触发DMA传输,才能保证ADC采样速率与DMA传输速率同步???谢谢!!

网友A:
先说说你的ADC是如何工作的

外挂ADC器件是如何提供同步信号的? 不知道这个信号的特征,如何谈用什么引脚,如何触发?

楼主:
ADC的采样完成标志位

ADC在采样过程中,标志引脚为保持为“1”,采样完成后该引脚为“0”,只有当采样数据被成功读出后,标志引脚就立刻置位,ADC重新开始采样。。。。。

网友A:
外挂ADC器件如何知道采样数据被成功读出?

外挂ADC器件与STM32的FSMC如何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