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1功耗的问题,看了论坛的帖子,还有不明白之处 望赐

楼主(2008-08-16):
我的STOP模式下有3.5个MA,程序很简单,望帮我看一下,新手请见谅。。先谢谢了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ALL, DIS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LL, DIS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Enable PWR cloc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4);

  /* Select HSI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I);

  /* Wait till HSI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0)
  {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Dis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0);

  /* Request to enter STOP mode with regulator in Low Power */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能告诉我这程序有错吗?漏了哪些地方。如果有成功的兄弟,能发个列子给我看看吗?谢谢了

网友A:
参考Application Note

可以参考ST提供的1个关于低功耗的Application Note,它提供了相应的源代码项目。

楼主:
望大家帮我一下

自己顶一下吧   ijk 我多看过了  不好意思   我把外设全关了  脚全部下拉输入还是有3。多MA   望香水帮忙

网友A:
求人不如求自己

  求人不如求自己,先把Application Note相应的源代码项目拿来跑一下再说

网友B:
3.5MA,玩雷电呀!

mA与MA差别可大了。

楼主:
求人不如求自己 好

ijk  呵呵   难道你就没有被难住问别人的时候   Application Note相应的源代码项目拿来跑一下再说   你怎么知道我没跑过     你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说这样的话有意义吗?  我看了好几个帖子  你在别人有困难请教的时候 总是这么一句 (先把Application Note相应的源代码项目拿来跑一下)有意思吗?  呵呵 你以为你是谁

网友C:
To wzz225

你的代码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你的初始化,以及电路图,在进入低功耗时,你需要针对外围电路进行以下相应的设置。

楼主:
ST_ARM

谢谢  ST_ARM   你需要针对外围电路进行以下相应的设置   应该是对外围功能块的设置对不  比如说去掉外围模块的电源  你在这的以下指的是什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