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在程序运行过程中识别芯片型号?

楼主(2008-08-16):
我用STM32F103RB(64脚)画的板子,同一个程序实际跑的时候可能焊103,也有可能焊大容量的RAM的片子,想在程序中自动识别使用的芯片,查了半天手册也没找到办法,怎么办呢?!

网友A:
请看最新STM32技术参考手册的第25章

楼主:
收到,谢谢

新版手册中的25章的内容:
25.1. Memory size registers, 标识芯片flash及RAM的容量
25.2. Unique device ID register (96 bits), 96位序列号

追问一下,如何进一步识别101与103芯片?

网友A:
101和103的Flash与RAM容量之比是不一样的

知道了Flash与RAM容量就知道是STM32F101还是STM32F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