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提供一下TM32F103xx的SDIO驱动实例

楼主(2008-08-17):
哪位能提供一下TM32F103xx的SDIO驱动实例

网友A:
固件库2.0版本不是有一个SDIO例程吗?

Example description
===================
This example provides a basic example of how to use the SDIO firmware library and an associate driver to perform read/write operations on the SD Card memory mounted on the STM3210E-EVAL board.
Below is a description of the different example steps:
  - Configure the SDIO according to the desired SDIO_CK clock frequency.
  - Reset the SD Card
  - Identify the SD Card
  - Initializes the SD Card
  - Get the SD Card Info
  - Select the SD Card
  - Enable the Wide Bus mode (4-bit data)
  - Erase the correponding blocks
  - Read the Erased blocks
  - Test if the corresponding Blocks are well erased: check if the EraseStatus
    variable is equal to PASSED.
  - Set the Data Transfer Mode to DMA
  - Write a single Block
  - Read a single Block
  - Comapare the written Block and the read one: check if the TransferStatus1
    variable is equal to PASSED.
  - Write multiple Blocks (2)
  - Read multiple Blocks (2)
  - Comapare the written Blocks and the read one: check if the TransferStatus2
    variable is equal to PA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