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的flash和32位的flash 读写有什么不

楼主(2008-08-18):
16位的flash和32位的flash 读写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我用16的读写函数  去写32位的  是不是把地址改成32位的就可以了了

网友A:
不太清楚这个问题在问什么

1)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2)不知道是什么Flash?
3)不知道是什么样的“16的读写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