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版主LQFP100封装的FSMC地址线问题

楼主(2008-08-18):
手册中之给出了完整的26根地址线的连接示意图,
而LQFP100的地址线只引出了A23-A16,请问与外部SRAM如何连接?
直接使用A16-A23连接SRAM的地址线?相邻两个16bitRAM空间地址间隔多少?

网友A:
ST的网站可以下载应用笔记AN2784

AN2784 - Using the high-density STM32F10xxx FSMC peripheral to drive external memories

参考28页的NOR Flash的链接方式,FSMC的配置参考Page 16  3.1.1 Typical use of the FSMC to interface with an SRAM

网友B:
呵呵,我也正好在研究这个,很疑惑~~~~

A0~A15到底该怎么连接?
AN2784 中也没有提到,其他FSMC相关的引用里也都没有找到
实在是很郁闷

按照SRAM、NOR FLASH的逻辑,读写时地址和数据必须是同时的,
刚看到100Pin 的外扩引脚,我就在猜想:是不是和51一样用低位地址线是和数据线复用的,用锁存器锁存低位(16位)地址呢?
那哪个引脚是控制锁存器锁存的呢??

找过来找过去,就是没有看到具体的原理示例图,也没找到该怎么连接的详细说法(都是一笔带过),实在是很疑惑...
偶还正准备研究不出就打FAE的电话问呢,就有人问到了:-)
希望香水城能够给我解惑:-)

呵呵^_^

PS:
STM的引脚排列真是乱啊,基本上毫无规律
FSMC的数据线、地址线用的真是乱啊,影响呢那么多的口...
为什么要这么设置呢???

疑惑ing.....

楼主:
多谢grant_jx

看看先
不懂再继续请教
:)

楼主:
还是不清楚

真的需要从16根数据线上锁存低16位地址?

应该明确使用LQFP100封装时如何与sram连接,
ST还需完善手册,不能让用户猜想如何如何应用。。

请香主关注一下

网友C:
LQFP100封装的FSMC

  根据High-density的STM32 data sheet(Rev 3),和AN2784,很明显,100脚的FSMC要支持NOR或SRAM,必须采用地址/数据线复用的模式:在data sheet(Rev 3)的Table 5 FSMC pin definition显示,在100脚的芯片中没有地址引脚A0~A15;另外,Table 2的注释2显示,只支持地址/数据线复用的配置(Bank1 can only support a multiplexed NOR Flash memory using the NE1 Chip Select).
  至于锁存信号ALE,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NADV(PB7)。
  当然,ST的文档关于FSMC的描述实在含糊不清,应用笔记AN2784写得也不够清楚-对于100脚的封装,A0~A15接到DA0~DA15是没错(但不能直接接上去!),但DQ0~DQ14应该也接到DA0~DA14。

网友B:
多谢LS,就是这个脚了

ST的文档真的很让人迷糊...

网友D:
请看STM32技术参考手册363页的表71

不用猜,这个表中明确说明地址和数据复用16条信号线。

网友E:
顶一下

我也想知道stm32103vc(100pin封装)能不能扩展sram。
还有就是硬件上怎么接。
那位大虾接过,告诉一声啊!

网友F(2015-06-28):
有没做过的,把原理图分享下

网友G:
香水版主讲的很不错,每次看他回帖都学到你好多东西。

网友H(2016-07-12):
引用 网友D:
不用猜,这个表中明确说明地址和数据复用16条信号线。

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那地址和数据复用,那是不是得外挂一片锁存器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那地址和数据复用,那是不是得外挂一片锁存器啊? ...

加锁存器,控制信号用NADV.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加锁存器,控制信号用NADV.

嗯,谢谢你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