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0,canbus发送不能触发中断问题

楼主(2008-08-19):
将canbus配置成loopback可以触发中断,但是配置成普通工作方式就不能触发中断了。

我不用终端方式时,程序在CAN_WaitEndOfTx死机。

网友A:
保证CAN总线上至少有两个正常工作的节点了吗?

楼主:
我用的单节点

就是一个节点,我是在cpu的CAN的发送脚用示波器量,发送时根本没有信号啊

网友B:
你用测试模式可以正常进中断吗

可否发一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