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TC 对晶振的要求实在不地道

楼主(2008-08-19):
今天到电子市场找了一下,几乎都是12.5p负载电容的32768晶振,只有一家有少量,负载电容是6p,20ppm的晶振要价是12.5p晶振的5倍,而且从外观上也看不出来,也没有测试方法能测出负载电容是6p还是12.5p。卖晶振的老板在这行干了10几年,一说到6p的32768晶振就笑了。这个要求以前就有多个公司中过招,特别是DALLAS的片子,让一家公司吃尽了苦头,焊上的许多高精度12.5p晶振被迫全部换掉,订的数万只晶振也只能委托卖掉。老板说这种方式是IC厂家和大的晶振厂家联合的一个小阴谋,因为以前6p的晶振只有很少几个大厂家能做好,这样可以帮助大晶振厂家形成垄断。DALLAS的东西不敢恭维,向来卖得很贵,一片增强型的51经常还要卖四五十。

6p的晶振既昂贵又不好采购,而且也难以辨认和测试。STM32这样设计实在是难以理喻。其它我们用过的所有涉及RTC的MCU和时钟芯片都不存在这个问题,如三星的44B0,2410,2440,飞利浦的LPC213x,LP214x等等。

STM32是高度强调性价比的芯片,但是却在RTC晶振上给中小客户带来很大不必要的麻烦,既增加成本和采购难度,又留下致命的隐患(RTC启动死机)。特别是试样和试生产阶段,量又不大,怎么去专门订做?

希望ST公司能正视这个问题,在以后的改进中修正这个问题,能支持12.5p的常规32768晶振。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意见

“帮助大晶振厂家形成垄断”之说不敢苟同,ST从来不会与任何厂家串通以图垄断之意。

至于这个限制的具体原因我不清楚,我估计应该是制造工艺问题,但我需要与设计工程师探讨之后才能有明确的说法。

网友B:
嗯,支持LZ

不说价格,光是要求特别的晶振(不能都适应),就可能让很多人中招(买来的物料不能用)

网友C:
把两个12.5p串一下,虽然看起来不太爽

省了银子是真的

网友D:
5楼,什么地方买到的,提供一个联系方式

谢谢

网友E:
用有源的晶振

行不行的?

网友F:
那我惨了

帮客户设计的板子是圆柱的32768----最便宜的那种山寨晶体谐振器

网友G:
圆柱的32768

  圆柱的32768,应该也不难找到,在baidu上面一搜,就能找到一些供货的公司,比如:北京晶宇兴,她的 DT-26 DT-38的32k晶振,都可以提供6pF的负载电容。

网友G:
32k晶振的价格

  32k晶振的价格,在alibaba上面,有人报价甚至只有0.2元,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楼主:
小东西小量采购就是麻烦

深圳买元件当然是方便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用户都在深圳。而且这种小东西采购不比芯片,有具体的公司和型号,比较方便异地采购。几毛钱的东西,量又不大时,实在是比较麻烦。而且6p是商家说的,用户也没有办法验证。STM32最麻烦的就是12.5p的晶振也可以工作,但是出问题的几率大概在10%-20%左右,并不高,很可能通过了你的出厂测试运行一段时间后突然出现问题。它要是12.5p根本不工作也好办。做产品的最怕的就是随机性的问题,特别是出现频率还不高的时候,往往要运行一段时间后才出问题,这才是STM32的RTC最让人不放心的。

楼主:
晶振这种东西,市场很乱

做过元件采购就知道,晶振这种东西,市场本来就很乱,有很多冒牌货,从外观上很难辨认,华强北和赛格多的是这类商家。你就是想买品牌货,都不一定买的到,尤其是数量不大的时候。6p,12p外观上又没有什么区别,稍微不注意就会搞混,以华强和赛格商家混乱的管理,这种情况想来也是很可能的。STM32自己也不容易鉴别出来,等知道有问题的时候,客户可能已经开始骂人了。

网友H:
半导体工艺和晶体工艺还是完全不同吧?

一个是化学和光学,一个是纯机械加工。

网友I:
与设计工程师探讨 了么?

引用 网友A:
ST MCU ←返回版面

2楼: 谢谢楼主的意见

“帮助大晶振厂家形成垄断”之说不敢苟同,ST从来不会与任何厂家串通以图垄断之意。

至于这个限制的具体原因我不清楚,我估计应该是制造工艺问题,但我需要与设计工程师探讨之后才能有明确的说法。

网友J:
请问楼主如何确定STM32 RTC需要使用6p的晶振的?

俺看了STM32的数据手册,说实话,没看懂,但也没看到说必须使用6P的晶振呢?

另外急切的想知道,zhwxc 同志用了6P的晶振以后,RTC的死机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K:
今天拿到一块万利的学习板,发现使用有源晶振

就是没往心里去;

网友L:
哪个东东就是一个晶体,不是有源晶振

网友F:
衣服像有源的,内心是无源的,哈哈哈

我先前看到ST的EV板也是这么认为,用万用表测过才知道是晶体

网友F:
此问题看来要不了了之了

网友M:
建议

建议大家共同提供一些满足要求的晶振的供应商,同时保持置顶,提醒大家设计的时候注意

网友N:
第一次看到晶体和电容还有这么大关系,学习!!

网友O(2008-09-20):
32.768K晶体6p比12.5p主要是起振时间要短

我用的是12.5P的晶振,也老是出现上电赶振难的问题.原来想换6P的,但是太难找.通达了解晶振参数.12.5P的晶振赶振到稳定比6P的晶振所需时间长.
而是我对RTC的初始化作而下调整:
这是Keil中RTC例程上修改
/*******************************************************************************
* Function Name  : RT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RTC.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Reset Backup Domain */
  BKP_DeInit();

  /* Enable 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

  /* Select LSE as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 Enabl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Set RTC prescaler: set RTC period to 1sec */
  RTC_SetPrescaler(32767);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将/* Enable 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
改动为:
  u32 delay;
  do
  {
      for(delay = 0;delay < 90000;delay++);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现已很好的工作了.已测试好几天从没有再发生上电难振,每次都可以OK.但改回原来的方式则问题又再出现,大家可以试一试.

网友O:
12.5p晶振启动时间比6P的长可能才是主要的原因

网友O:
12.5p晶振启动时间比6P的长可能才是主要的原因

我的板上32.768K晶振(12.5P)也老是出现上电起振难的问题.看到楼主讲主换6P的,我找不到,后来想到也许是12.5P的晶振起动时所需时间要比6P的长,我对RTC的初始化作了一点改动...
这是KEIL RTC例程中的:

/*******************************************************************************
* Function Name  : RT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RTC.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Reset Backup Domain */
  BKP_DeInit();

  /* Enable 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

  /* Select LSE as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 Enabl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Set RTC prescaler: set RTC period to 1sec */
  RTC_SetPrescaler(32767);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上上代码中的" /* Enable 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
"
改为:
  u32 delay;

  do
  {
       /* delay about 10ms */
      for(delay = 0;delay < 90000;delay++);
       /* Enable 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后测试1000次以上都没有上电赶振难发现.但改回原来又好易发生.
大家也可以试试此法是否对你有用.

网友:
RTC我的产品必须用....看来还的慎重...

网友P:
嗯...

希望芯片不要对外部器件要求过高.

网友Q:
嗯,谢谢LZ发现这个事情。

好就没来了,不少的进步啊。

香版和ST工程师沟通得咋样了? 回个话吧。

网友A:
此限制是由于所用的芯片工艺所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鉴于2P<CL<7P的晶振与其它晶振在成本上没有明显的差别,此项限制并不会对用户产生成本负担。

网友Q:
力源板子上焊下来测了一下

分别是10P 和22p.(电桥测的)

为什么会这样! 8M的就是13P的。LS很多同仁说道:关键是买家就拿13P的说是6P的,哪又咋办? 或者根本就不知道。特别是去采购的人,这玩意又没个型号区别----绝大多数单位是无法直接从EPSON拿晶体的!!

网友R:
做个标记,以备查阅!

网友G:
从EPSON拿晶体

  为什么要从EPSON拿晶体?国产也有符合这样要求的晶体:7pF,13pF,...

网友S:
STM32有事你说话

我们是ST的代理,已与多家STM32客人在合作,经验丰富,可以提供你需要的帮助,需要在STM32上了解的请与我联系,谢谢!

邓世宏
Simon Deng
  文晔集团/庆成企业有限公司
*************************************************************************************
地址:深圳南山区科技园**区南区南一道创维大厦C区3楼
TEL:0755-2674 3880 转6139   FAX:0755-2674 4053
M/P:13602587155
E-mail: simon.deng@wtmec.com
Http: www.qce.co.hk    www.wtmec.com
MSN: Sac87155@hotmail.com
Skype: pcicsz

网友T:
to eddia2000同学

按照eddia2000同学的指点,上电后循环启动RTC晶振,并加延时500ms,如下
  unsigned char err_cnt;

  err_cnt = 0;
  do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delay about 500ms */
      delay (500);
      if (err_cnt++ > 20)
          break;  // rtc时钟启动出错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 (RCC_FLAG_LSERDY) == RESET);

目前
测试样本:1份
测试次数:约50次
测试结果:正常。

注:
1、测试中发现,rtc启动时间有时会超过100ms。
2、样本rtc使用12pF晶振,按例程运行时有无法启动现象。

网友U:

……学习了!

网友V(2008-10-25):
我用的是最普通的圆柱体的晶振

用手放到晶振的腿上, 秒定时中断就进不了, 怀疑是晶振停振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D:
呵呵,不仅仅腿上,拿着壳也一样停

建议谁弄一批6P的钟振到这个论坛上销售,一定畅销的

网友W:
贵得没边

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贵得没边了。比如AD7656,要400,还是抢银行好了。

网友X(2009-01-14):
抛砖:AVR042: AVR Hardware Design Considerations

听说象STM32这样低功耗的片子,起振都是要小心考虑的,对32768频率,最主要还是晶振的选择。

我觉得ST开发人员应该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所以在此抛砖引玉吧!

网友Y(2009-09-21):
这样真的挺不好的!!

网友Z:
现在都还没搞清楚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的区别

网友AA:
DS1203也是用 6p 32k晶振的,我在网上见到一篇**说可放宽DS1302在使用中对晶振的条件要求。我想用在STM32上是否可行?
时钟芯片DS1302可靠起振的方法http://www.laogu.com/wz_4003.htm

网友AB:
我从深圳兴威帆买的,零售几毛钱,同时还买了可充电电池,记得是2块多,挺好用的。

网友AC:
就是就是   非常不地道
我们用STM32--103VC非常多晶体无法启震

网友AD(2009-12-08):
坐下标记,以后持续关注,自己设计的时候注意

网友AE:
用了6p的贴片晶振效果好多了!但是确实对这个rtc的现在不利于普及应用

网友AF:
楼上处女贴?

网友AG:
我们平时用的晶振,一般都是有源的吧

网友AH:
晶振要求有这么高吗

网友AI:
弱弱的问一句:偶公司做车载的,32.768k的用的是 10p的,车载的产品都开卖了。也没出啥问题呢?

网友AJ:
这个问题,我在起初的使用的时候也遇见死机,当然不是真正的死机,是由于在初始化RTC时,由于外部RTC时钟无法准备好,挂在ST提供的函数库了。就算不死机的,时间也不准,
有人说这个是晶体不好,或匹配电容有问题,跟STM32无关,可是这个厂家的晶体一直在我的另一个产品上使用,芯片DS1305这个大家肯定熟悉了,重来没有时钟不走的,也就是说晶体在工作,而且不贴那两个匹配电容,时间误差也没有现在STM32带来的误差那么大。

不知道ST的人如何解释。

网友A:
ST有一篇应用笔记详细探讨了这个问题,请54楼的朋友看看吧。

网友AK:
又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AE:
回复 网友V:

低功耗晶振就不能用手摸。。电容对电路的影响比较大

网友AL(2010-01-09):
学到了,真是收获不小呀,看来以后在用RTC时要小心了

网友AF:
不至于吧……

网友AH:
ST难道对晶振还有特殊的要求?

网友AM(2013-06-17):
学习了,收一下!

网友AN:
看完了全部的讨论,确实很多客户提到这样的问题,但确实我和原厂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希望未来能够做的更好。支持st。

网友AO:
外部晶振很便宜的    不要这样省钱

网友AP:
那以后我的产品要批量生产怎么办呀

网友AQ(2014-08-22):
现在公司一直用STM32的片子,RTC这个问题确实有点**肋的感觉,希望ST能够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