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_RegularChannelConfig

楼主(2008-08-21):
void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TypeDef* ADCx, u8 ADC_Channel, u8 Rank, u8 ADC_SampleTime)
该函数的参数ADC_Channel,Rank是代表什么。。。

网友A:
请参考STM32固件库的使用手册

可以在ST网站下载。

楼主:
采样顺序是什么。。

资料讲的不是很清楚。。
具体是什么作用。。

网友A:
估计你不懂这个英文单词:Rank = 排名、顺序

手册中清楚地写明:Rank: The rank in the regular group sequencer. This parameter ranges from 1 to 16.

网友B(2013-08-31):
应该是各个通道的转换先后顺序

网友C(2015-05-19):
这个在你多通道采集和DMA应用时会有很大的作用,比如你需要多通道采集,你设置每个通道的采集顺序其实就是用这个变量来做的,假设你定义channle1  的rank=1,channle2 的rank=2,那么对应你在DMA缓存空间的变量数组AdcDMA[0] 就i是channle1的转换结果,AdcDMA[1]就是通道2的转换结果。  按顺序采集我我做5个通道的, 但是乱序我还没有试过,你可以试试,STM的这个功能针对音频的采集很牛,你可以多做多通道对比滤波。

网友D(2015-07-31):
引用 网友A:
手册中清楚地写明:Rank: The rank in the regular group sequencer.& ...

排名:常规组音序器的排名。这个参数范围从1到16。。。。。这句话有你 吗用啊、、、傻 逼
问你具体作用你他 吗脑残吧、把单词翻译一下就完了、、、你干脆别出来bb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手册中清楚地写明:Rank: The rank in the regular group sequencer.& ...

看看人家6楼是怎么回复的、、、再看看你、、像6楼学习学习、、、别他 妈没事出来装逼

网友E(2015-10-06):
我第一次看到问问题的, 还这么猖狂的. 人家好心回答你, 你什么样?

网友F(2015-12-30):
像2楼这样回答问题的,如果在CSDN早被骂得找不到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