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怎么用JTAG(ulink2)给STM32下载二进制或16进制文件?

楼主(2008-08-21):
我现在马上就要生产,突然遇到给stm32下载程序的问题。因为我的程序分boot区和应用程序区,占用不同的flash程序地址空间。不知道用什么工具能够在下载时指定地址。还有因为是生产所以不能给生产工人源码,只给他们用MDK生成的HEX文件或BIN文件。有好办法吗?
我以前用s3c44b0x和s3c2410时,他们都有个小软件是通过jtag口下载的,可完成这个任务。不知道st有没有这种工具?

网友A:
用串口或是USB吧

在你的boot程序里面加上IAP代码,用串口或USB下载应用程序!

网友B:
最用的办法是把你的BOOT程序和应用程序合并为一个文件

再通过STM32的Bootloader下载或使用IAR或Keil MDK下载。

楼主:
BOOT程序和应用程序是不连续的空间

它们的空间不是连续的,比如boot区只占前8K空间(可能只用到其中的4K),应用程序占用8K以后的地址空间,这在MDK里能合并成一个文件吗?如果难度大或较繁琐的话,也不是好办法。
还有,我的应用场合使电路板可能不包括串口和usb口。

楼主:
用jtag下载bin不行吗?st这样做是不是为了推广串口转换芯片

当然这是开了个玩笑。但是如果不能够用jtag下载bin或hex文件,你们提供的isp又无形中限止了电路的固定用法,不用串口还不行,而且boot脚还不得不加跳线。难道用stm32的芯片,我就必须捆邦使用max3232(类)吗?下载电路能不能简化成只剩下jtag口时也能下载程序(bin或hex格式)?

网友B:
有一个与JLink配套的JFlash就是通过JTAG接口下载程序的

JLink和ULink都不是ST的产品,怎么能说ST限制了程序的下载呢?JTAG下载程序所使用格式是由工具厂商决定的,ST不做任何限制,又何来ST是为了推广串口转换芯片只说。

况且STM32中的Bootloader是UART接口,没有说一定要用串口转换芯片呀,比如你用一个USB转UART(不是转RS-232)芯片,则并不需要使用串口转换芯片。

楼主:
7楼是如何下载的

网友C:
香版说的没错,转UART的更稳定

我用USB - PL2303 - MAX3232 - STM32来做ISP,失败次数低于10%
如果用USB - PL2303HX - STM32做ISP,几乎是100%成功(我连续做了十七八次,手都酸了)

楼主:
自己想了个法子,不用max3232,任务完成

自己根据keil的hex文件特性,将几个hex文件合并成一个。然后下载完成。
各位我问的是不用usart1接口。香主的意思是不管怎么着,你的usart1接口必须留下来为升级用,这在我项目中也不可取。我用的48脚的芯片,io口资源有限

网友D(2011-04-03):
直接把 BOOT 和 AP 做成一个 BIN 文件!  量大就用烧录器烧录,量小就用ISP 下载!

网友E(2013-06-24):
没人说说到底如何在MDK下通过ULINK2下载BIN文件到STM32目标板中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