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r710的usb

楼主(2008-08-22):
用710做一款热敏打印机,usb接口的,是不是要自己开发windows的usb驱动程序来安装,如何开发?str710集成的usb有固定的开发包和程序框架吗?

网友A:
STR7/9 的USB开发包

请在ST的网站上有关STR7资料的页面中下载:http://www.st.com/mcu/familiesdocs-86.html,按“STR7/STR9 USB developer kit”搜索。

楼主:
ST的开发包全是固件程序

ST的开发包里好像全是固件程序,是使用usb的通用驱动程序吗,以前研发USB设备时需要做WINDOWS对usb的驱动程序进行安装后才能进行自定义的一些通信,软件上要有固件程序(写在usb芯片里)、驱动程序(在pc机进行设备安装)、应用程序(进行usb设备操作的pC端上位机编程),驱动程序格式是.sys扩展名,STR710的usb的开发模式是怎样的,能具体解释一下吗?谢谢啊

网友A:
除了固件程序的开发不同外,其它的开发过程与其它USB芯片

PC端的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没有任何特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