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用FLASH某个地址的值?

楼主(2008-08-22):
FLASH的主存储区是0x0800 0000 - 0x801 FFFF 这个存储区主要是存储什么的? 我能把我想写的数据写到 后面几页?比如最后的124到127页里的某个地址。 还有用户选择字节 0x1FFF F800 – 0x1FFF F9FF  这个是不是专门用来给用户存储 写入的东西的?我看了STM32F10x闪存编程手册。但是还是觉得很模糊。
然后怎样调用这个写入FLASH某个位置的值呢。
我的写入FLASH的程序是在MAIN程序里面的,另外我想在STM32F10X_it.c这个中断函数程序里面调用到这个FLASH的值。
请知道的人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在STM32的Flash中存储一些程序数据

读出这些数据的方法与读出存储在RAM中的数据没有差别,可以直接对绝对地址操作,也可以通过定义变量到指定的地址,然后通过这个变量操作。

用户选择字节是用来保存一些系统配置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不会在程序运行过程中被修改,例如产品型号、序列号等。

用户选择字节不适合作为程序的数据使用,原因有二,⑴用户选择字节只有2个字节,数量很少,只能保存很少的数据;⑵用户选择字节与读写保护位同处一个相同的区域,如果更新这些用户选择字节时,势必要擦除这个区域,这样就会同时擦除了读写保护信息和其它一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