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在IAR环境下___如何测量程序运行时间?

楼主(2008-08-22):
如题,有些数据处理对时间有要求,,

想要测量一下,,

谁能提供一下方法..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只有召唤香水兄弟了..

香水,,出来吧...

网友A:
使用一个I/O口,进入需要测量的程序段时输出高,出来时输

然后用示波器测量这个I/O口,这个方法用什么调试软件都可以,而且还十分准确。

至于IAR软件是否有此功能,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软件仿真时有运行周期显示

网友C:
re

我一般用定时器方法,在测试周期的程序段前读取定时器值,末尾再读一次,两次之差即为该段程序执行时间,这种方法极度精确

网友D:
用Systick测

例: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SysTick_SetReload(0xFFFFFF);
  /*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Appli_func()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Appli_func_timing= 0xFFFFFF - SysTick_GetCounter();
  /* Clear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