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为什么ST7读保护后就不能再写

楼主(2008-08-22):
我用的是ST7FLITE09YOM6,为什么在配置读保护(没有配置写保护)后就不能再次烧写了?请问大伙有没有碰到这问题?

网友A:
你再适着连接你的Lite09

将读保护Disable,写保护保留依旧是Disable,试着重新编程一次编程选项位,这样会清空Flash区域。

这样做的前提是你必须保证你的写保护在前一次编程是Disable的,否则换个新的片子吧。

哦,忘了,还有你前一次编程是配置的MCU时钟选定的是哪种模式?

楼主:
MCU时钟模式

谢谢.我的MCU时钟模式内部RC,PLL到8M.
我现在已经把读保护Disable,写保护也Disable了,可还是写不进去.

网友B:
option byte

把读保护disable后,单独烧写一下option 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