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问题///GPIOC->ODR

楼主(2008-08-25):
英的板子,好久没弄了。汗。。

#define left          0x0001         // PE0 : left

===============================
if((GPIOE->IDR & left)==0)
      {
          delay(100);
        if((GPIOE->IDR & left)==0)
        {
        while(!(GPIOE->IDR & left) )
            {
            GPIOC->ODR=0x0000;
            }
        }
      }
      GPIOC->ODR=0x0200;
===============================
单个按键么问题,但是如果我把摇杆其他的都放进去后,GPIOC->ODR相对应的修改,发现LED的灯位置会变化。

按LEFT,变成GPIO_Pin_7 的LED亮   ((u16)0x0080

这个问题,额,有人帮忙看下吗?

楼主:
全部的如下

 while (1)
  {

      if((GPIOE->IDR & left)==0)
      {
          delay(100);
        if((GPIOE->IDR & left)==0)
        {

            while(!(GPIOE->IDR & left) )
            {
                       GPIOC->ODR=0x0000;
            }

        }

      }
      GPIOC->ODR=0x0200;
                                 // Loop forever

      if((GPIOE->IDR & right)==0)
      {
          delay(100);
        if((GPIOE->IDR & right)==0)
        {

            while(!(GPIOE->IDR & right) )
            {
                       GPIOC->ODR=0x0000;
            }

        }

      }
      GPIOC->ODR=0x0040;
                                 // Loop forever
   if((GPIOD->IDR & up)==0)
      {
          delay(100);
        if((GPIOD->IDR & up)==0)
        {

            while(!(GPIOD->IDR & up) )
            {
                       GPIOC->ODR=0x0000;
            }

        }

      }
      GPIOC->ODR=0x0100;
                                 // Loop forever

      if((GPIOD->IDR & down)==0)
      {
          delay(100);
        if((GPIOD->IDR & down)==0)
        {

            while(!(GPIOD->IDR & down) )
            {
                       GPIOC->ODR=0x0000;
            }

        }

      }
      GPIOC->ODR=0x0080;
                                 // Loop forever

          }

如果单独分开,一个个按键修改的话,没问题,一一对应。但放在一起,就会错位。

网友A:
请把程序按层次对齐缩进关系,自然就看出问题了

网友B:
<--------<===<

while (1)
{
    if((GPIOE->IDR & left)==0)
    {
        delay(100);
        if((GPIOE->IDR & left)==0)
        {
            while(!(GPIOE->IDR & left) )
            {
                GPIOC->ODR=0x0000;
            }

        }

    }
    GPIOC->ODR=0x0200;
    // Loop forever

    if((GPIOE->IDR & right)==0)
    {
        delay(100);
        if((GPIOE->IDR & right)==0)
        {
            while(!(GPIOE->IDR & right) )
            {
                GPIOC->ODR=0x0000;
            }

        }

    }
    GPIOC->ODR=0x0040;
    // Loop forever
    if((GPIOD->IDR & up)==0)
    {
        delay(100);
        if((GPIOD->IDR & up)==0)
        {
            while(!(GPIOD->IDR & up) )
            {
                GPIOC->ODR=0x0000;
            }

        }

    }
    GPIOC->ODR=0x0100;
    // Loop forever

    if((GPIOD->IDR & down)==0)
    {
        delay(100);
        if((GPIOD->IDR & down)==0)
        {
            while(!(GPIOD->IDR & down) )
            {
                GPIOC->ODR=0x0000;
            }

        }

    }
    GPIOC->ODR=0x0080;
    // Loop forever
}

楼主:
:)

谢谢。 自己再看下。

楼主:
再询问一下

谢谢LS的。

还是C不过关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