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ick作为核内定时器和其他外设通用寄存器有何区别和用途

楼主(2008-08-25):
还有,在reference manual和技术手册中都没有看到关于其时基的设定说法
在例程中看到:
/* SysTick end of count event each 1ms with input clock equal to 9MHz (HCLK/8, default) */
  SysTick_SetReload(9000);
是不是其时钟源默认为HCLK/8啊?
恳请香主指教,呵呵

网友A:
关于Systick的使用说明,请参考ARM公司的Cortex-M3手册

Systick是一个定时器,与外设通用寄存器根本是两码事,无法比较。

楼主:
呵呵写错了,是通用定时器

另外在例程中看到:
/* SysTick end of count event each 1ms with input clock equal to 9MHz (HCLK/8, default) */
  SysTick_SetReload(9000);
是不是其时钟源默认为HCLK/8啊?
这个在Cortex-M3手册里面也没有啊

网友B:
是的,可参考reference manual中的时钟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