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8-08-26):
使用万利的开发板上的串口和电脑通讯时,发送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接受时,如果我从电脑上发送1个字符的话没什么问题,但是一下子发送一串字符,比如"abcd"的话,那么接受的数据就极不稳定了,有时是"abda",有时是"acda",请教这是不是因为STM的串口的接受是16bit的,而我发送的时候,超过了16bit的原因?
这可以怎么解决吗?

网友A:
程序问题

网友B(2009-08-11):
波特率设置不对吧

网友C:
肯定是发送完一个8位数据之后没有判断TXE标志位是否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