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时序怎么计算

楼主(2008-08-27):
FSMC的时序怎么计算,我用103ZE驱动CS8900A和IS61LV25616,CS8900A工作在IO模式,初始化怎么也不对,同样的电路在710上工作很好,我怀疑是我的FSMC配置的不对,下面是我的初始化代码,各位大哥谁用过FSMC,指点一下,谢谢了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GPIO Configuration ------------------------------------------------------*/
  /* SRAM Data lines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SRAM Address lines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NOE and NWE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NE1 and NE2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NBL0, NBL1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FSMC 时序配置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5;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Wait = FSMC_Async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楼主:
没人帮忙吗?

没人帮忙吗?是不是太简单了,看来只能自己摸索了

网友A:
简单点

简单点,可以先把时序设置得慢一些,等可以对FSMC外设进行读/写操作以后,再改快。

    /*-- FSMC 时序配置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15;
    p.FSMC_AddressHoldTime = 15;
    p.FSMC_DataSetupTime = 15;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15;
    p.FSMC_CLKDivision = 8;
    p.FSMC_DataLatency = 15;

网友B:
请楼主把你使用的存储器的各项参数列出来,这样才能帮你

其实如果你能够列出各项参数,你自己也能计算了。

楼主:
请教一下

((ADDSET + 1) + (DATAST + 1)) × HCLK = max (tWC, tRC)
DATAST × HCLK = tPWE1
DATAST must verify:
DATAST = (tAA + tsu(Data_NE) + tv(A_NE))/HCLK – ADDSET – 4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这是一些公式,加减乘除都用到了

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不知道你要问什么?公式的意义?变量的意义?

这些公式的基本意义是,你要保证等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