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商品化STM32系列ISP软件和ISP-STM32F编程器上市啦!

楼主(2008-08-28):
新颖、快速、方便、实用的商品化STM32系列ISP软件和ISP-STM32F编程器上市啦!
产品特点:
易学易用:连接方便、操作简单、提示全面
- 高速编程:(4秒/32K,7秒/64K,14秒/128K;高速读取:1秒/32K,2秒/64K,4秒/128K
- 操作简便:自动识别,自动编号,自动空片,自动校验和自动编程功能
- 功能丰富:项目管理功能,编程计数器功能,优化编程,用户设定编程功能- 和防重写功能

在线编程器
- 编程器件:STM32F101X4, STM32F101X6,STM32F101X8, STM32F101XB
            STM32F103X4, STM32F103X6,STM32F103X8, STM32F103XB
            STM32F10xXC,STM32F10xXD, STM32F10xXE
- 编程方式:ISP串行编程方式,编程信号(含地线):5线
- 通讯:USB 2.0全速
- 通讯协议: Manley TPRP2-Protocol
- 电源:USB供电,最大电流小于200mA
- 外形尺寸:87×40×15mm (最大尺寸,不包含编程连接线)
软件运行环境
- 操作系统:Windows 2000, Windows XP, WindowsVista
- 显示器:支持1024X768以上显示分辨率

ISP软件含下载编程器ISP-STM32F零售价格99元。

网友A:
哈哈,又多了一个选择

楼主:
再贴一个下载编程器照片

楼主:
再贴一个关于下载线引脚定义和用户ISP的参考设计电路

网友B:
可以脱机下载吗?

楼主:
这个产品需要有PC支撑,不能离开PC

但可以选配离线编程适配器:ADP-STM32F-48,ADP-STM32F-64,ADP-STM32F-100和ADP-STM32F-144

网友B:
呵呵,貌似USB转串口的功能。

不久我将推出打破115200bps这一stm32f BootLoader下载速度极限的ISP软件。

通过一般USB转串口都可比你这个快几倍!

网友C:
是啊,有没有测试过速度呢?

能否提供一些数据
商品化的东西,可靠性比速度更重要,当然速度不能很慢

楼主:
当然都测试过啦

作为一个有着近20年仿真器/编程器设计制造经验的公司,您所顾虑的我们都测试过了。谢谢!

楼主:
哈哈!

如果115200是所谓极限的话,那么我们是它的8倍之多!

网友D:
报价怎么报?

正有客户快批量生产了问道这个事情,烦啊。ST不做STM32工具,外购麻烦。

楼主:
配合ADP-STM32F-X,特别适合量产编程

64Kflash 300片/小时的下载编程是保守的。

网友C:
偶d电脑比较烂,最高支持到115200

具体测试下来,速度怎么样?
最快速度多少字节/秒?

网友C:
偶d测试结果

偶的程序直接从STM32Boot修改而来,并没有做过速度优化,测试如下:
程序大小:21633字节
测试结果(不使用chip erase(-E),而是一个一个erase要写的block(-e)):

网友B:
128K字节/14秒,何来8倍之说?

115200bps的波特率,最多1秒传11520字节(10bit格式),由于stm32f采用偶校验(即11bit格式),最多1秒传10472字节(按11bit算)。
128KB的程序,极限值是12.51秒传完,这只是数据传输占用的时间,考虑编程的时间,14秒已经是极限了。

我说的是要打破这一极限。呵呵。目标是6秒写完128KB。
是不是万利已经打破这一极限了?观察程序界面,应属不可能。

另外liuq兄这一工具是否支持下载程序到SRAM调试,对于使用ISP来调试程序的盲调一族,提供支持。

楼主:
ls理解错了,不是128K×8,是波特率的8倍之多

再说STM32的Boot在高速通讯时,并不能接收10位格式的数据,这点你可能没有测试吧。

网友E:
好啊.支持全系列的STM32???

楼主:
是的,STM32全系列

网友F:
感觉5楼的ISP并非满足实际要求,串口好像只为ISP而生~~~

看电路应该是TTL电平直接连接。和实际应用差距太大。

网友A:
还是老Hot有经验,STM32 Bootloader的波特率没有115200的限制

115200的限制是来自多数PC的串口。

网友G:
来顶刘老板的帖

一晃眼跑到第二页了……

网友B:
AN2606关于最高波特率的说明:

1.5.2 Maximum baud rate
BHigh is the highest baud rate for which the deviation still does not exceed the limit. All baud
rates between BLow and BHigh are below the deviation limit.
The highest tested baud rate (BHigh) is 115 200.

咬文嚼字的来看。st保证波特率不高于115200是可靠的。

高于115200不予保证,成功与否就看运气了。

现在很多USB-串口都支持高波特率了。

楼主的编程器不知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考虑。

网友A:
经测试过的最高波特率是115200

The highest tested baud rate (BHigh) is 115 200.

这句话的意思是:经测试过的最高波特率是115200,而不是楼上理解的“保证波特率不高于115200”。

楼主:
呵呵

既然是商业化的ISP下载编程器和软件,我们对用户应该是负责的。

网友H:
ISP越来越热闹了

我相信刘工做的东西

另外pheavecn兄,你是不是先Download一个小Firmware到RAM,然后由此Firmware跟PC通讯烧写Flash?

网友F:
俺对楼主的ISP电路持否定态度~~~

楼主:
说说理由呢,否定什么?

是速度?是功能?是界面?

网友F:
理由很简单,串口并非只为ISP而生,速度,功能,界面都是次要

STM32的ISP电路虽然可以直接用TTL电路,但大多产品还需直接与PC通讯。
所以一般需要加232/TTL转换芯片。

再者ISP需要reset/boot0(ispen),故它应该具备232/TTL转换。

而且它们都不应该由ISP设备提供(虽然方便,但以后是祸害~~~)

我一直追崇“自动ISP电路”,经典的要数LPCARM的ISP.

它脱离ISP设备后可以立即回到用户的运行状态,而且用户的上位机

软件也可方便的与STM32交互访问。

若用TTL电路看似很方便,但用户必须自己做线,肯定不如现成的串口线方便。

提点意见供参考。产品应该多考虑实际。

楼主:
不理解,不理解,还是不理解!

我们的ISP下载器和软件是为大部分(我觉得,欢迎拍砖)硬件或产品设计制作的。对于我(也可能是大部分设计工程师)来说,ISP应该是从没有任何功能的电路板成为产品必须的最后一道工序(JTAG下载编程除外)。
如果对于特定的使用或特殊场合,我们的这个产品可能是垃圾。

网友B:
呵呵,我原来理解是有偏差。不过也差不远。

今天用PL2303测试了高波特率,230400还是可以的。下载126KB用了12秒多。
460800不行了,或许是232电平转换芯片限制了速率。
发现一个现象,用USB转的串口反而比我的笔记本原生串口快。

我的新版本已发布在www.mcuisp.com上。

除hex格式文件外,还支持了simple-code格式和msp430-txt格式。免得用IAR时要在sim格式(stlink仿真器使用)和hex格式之间改来改去。

增加了波特率设置框,急性子可以提高波特率试试看。

根据输入文件的地址是在0x8000000区或0x20000000区来区分是下载到flash还是sram。下载到sram中后,自动从0x20000200处取中断向量表,运行程序,方便flash无损调试(虽然flash够寿命,可是sram更保险,是不是^_^)。所以必须修改xcl文件将中断向量表移到0x20000200处。至于为啥不在0x20000000处,是因为头512字节被芯片内BootLoader作为堆栈使用了。

stm32f的isp程序基本上满足一般使用要求了。

另To McuPlayer,呵呵,你猜对了。可惜没奖^_^

网友H:
我也曾想用二次ISP转USB实现高速烧录,不过半途而废了

因为客户不是太在意烧录时间到底是用6s还是16s,只要不是66s就好说

网友B:
我的程序主要方便工程师用isp来调试的。

支持盲调一族。
附带支持生产。

对于生产,脱机编程器才是王道。

网友C:
Bulk传输大数据量的话

USB比串口确实要快
LS还有一半路要走啊,期待一下最终结果(虽然自己不用)

网友F:
FDI的USB转串口芯片900KBPS也没挡住

现在的USB转串口速度很高,比PC自带的要快的多。

我在30楼的意思是ISP应该只需一条串口线即可,而不应该附带任何电路板。

这样用户的应用程序也可对其进行复位,读写等操作。

这样用户即使自己不会或不明白ISP的流程,也可在运行通用的ISP程序后

再运行自己的上位机程序而不需换连接线。

而且远程ISP也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I:
ISP直接接STM32F的TX,RX好吗?

一般的,用户板会把STM32F的TX,RX接到ICL232电平转换芯片的,为何你的ISP编程器不用+12/-12V电平来控制?

网友F:
俺不是拍砖,这种应用只能在设计调试阶段,对产品升级无

楼主:
前辈都是高手,但将STM32多个UART全部用使用的设计是极少的

1.就算都使用了,也没有必要一定要用RS232电平作为ISP接口
2.具有RS232接口的PC也越来越少了,使用RS232作为接口是很尴尬的事情
3.我们还提供了外挂的编程适配器,也非常适合非在系统编程

楼主:
给使用STM32的设计者一个建议:量产时尽量使用ISP方式编程

不知道各位前辈有多少既从事设计,也关注工艺,更重视批量生产的?
如果只是前者,强烈建议使用ISP方式编程!

网友B:
hotpower老兄跟我思路一样。

我的新程序已支持自动ISP,RTS控制复位,DTR控制Boot0。
其实用我的程序ISP盲调stm32f,无需控制Boot0,在调试时固定把Boot0接高,Boot1接低,复位后直接进入BootLoader。要下载就下载,要运行就运行。如果连复位键都不想按,可以在应用程序里合适地方调用NVIC_GenerateSystemReset函数。也可以用电源开关来实现复位。

stm32f ISP盲调建议接法:

Boot1/PB2,接下拉电阻到地,可作为高电平有效的纯输出,比如驱动个LED是没问题的。
Boot0,接下拉电阻到地,接跳线到Vdd。不插跳线帽,正常引导FLASH程序;插跳线帽,进入BootLoader,开始ISP盲调。
UART1的TXD/RXD,CMOS电平或RS232电平均可。但是建议在TXD的输出脚处加一个测试点;在RXD输入端加一个测试点,RXD再通过一个4k7左右电阻接RS232电平转换芯片管脚。这样能在RS232电平芯片不正常时保持ISP有效。当然,Hotpower老兄说的对,TTL电平的串口难整呀。还是整232电平的吧。

ISP盲调的一大好处,多出来N个IO口。而且stm32f的JTAG口管脚天南地北四面都有,全要连到JTAG调试借口,挺影响走线的。

网友J:
刘工的这个东东非常好,价格也算公道。

不过说实话,如果能够在板子上加一片SPI flash DATA 芯片,实现无须电脑的脱机下载,那么您所说的:给使用STM32的设计者一个建议:量产时尽量使用ISP方式编程————————将更具有实际和现实意义,销路估计应该会好很多。一个芯片估计成本10左右(不会超过15),但是如果板子卖199¥的话,也会有很多人愿意的。

另外,这个板子最好有个外壳或者保护的热缩套管之类的保护。

网友B:
LS要的东西我在开发。

不过我做的有点复杂.......

网友G:
搞脱机下载

可能加密的问题又出来了。

网友H:
同意pheavecn的看法,脱机ISP才是生产用的

我有做一个,两个STM32互相烧录,不过太简陋了,不敢给客户用,等有空完善了再说吧。

网友K:
可能加密的问题又出来了。

>>搞脱机下载 可能加密的问题又出来了。

不太理解,可以讲讲吗?

通过isp烧录一个自己的bootloader,然后通过这个bootloader再升级,可以解决加密问题吗?传输的是加密的代码,内部解密验证通过后,再烧录。

如果原始的boot可以内置一个加密算法,并且可以自定密钥,就很完美了。
算法可以公开,只要密钥不泄露,就达到了保密的目的。

每一个 stm32的guid 对应一个密钥,可以更好的加密。

只要保存好密钥列表就可以了。

即使被仿制了,停止对仿制的密钥提供升级代码就行。

目前只有通过自己的bootloader实现这个加密方式了。

网友B:
我近期在写篇东西,系统介绍一下在线编程的方方面面。

有没有熟的兄弟愿意帮我审审稿的,我不想乱说误导新人。

stm32f很适合应用ISP。

网友L:
LPcfANS是周立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