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I_TAMP脚无法输出RTC时钟

楼主(2008-08-29):
程序中RTC已正常工作,当调用以下指令用于从PC13脚输出512赫时钟时,用示波器测量PC13脚无反应,难道还需设置什么吗,请用过该功能的大侠看一看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BKP_TamperPinCmd(DISABLE);
BKP_RTCOutputConfig(BKP_RTCOutputSource_CalibClock);
谢谢

网友A:
使能AFIO时钟

楼主:
已使能,不会是ST的库有问题吧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SPI1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USART1 , ENABLE );

网友A:
是否设置了PC13为AF_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