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VD7使用

楼主(2008-09-01):
各位ST的前辈们,我想问一下如何利用STVD7的开发平台,进行ST汇编源程序得编译和连接。我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编译成功,但是bulid的时候出现问题,请问一下除了安装STVD7这个软件之外是否还需要安装其他的软件呢?谢谢?还有就是这个STVD7的软件和inDART这个软件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详细说说

出现什么问题了?

如果你是用汇编语言的话,不需要安装其他的软件的,直接在stvd7中开发就可以了。stvd7何indart的软件在使用上基本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在stvd7中无法选择indart的在线调试工具,而在indart的软件里面也只有indart的工具可以选择。

楼主:
错误提示

楼主:
具体说下错误的原因及其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