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发现一个很费解的IAR问题!!

楼主(2008-09-01):
如下图,,我程序还没有运行时,在Register就可以看到我即将对EXTI配置的值(此时程序还没有运行,理论是应该都是0x00);
关掉IAR,重新打开,依然是这样..
难道点debug的时候,目标机已经在执行程序???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

暂时无法上传图

网友A:
什么芯片?

楼主:
STM32啊,

而且: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EXTI9_5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程序执行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一次外部中断.....可是我的外部中断还没有配置啊,这是什么原因呢?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7);
   /*Configure Key Button EXTI Line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Rinsing or falling edg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7);

网友A:
请开始调试前,按一下板上的的复位键

你上次调试后,所有设置的信息没有被清除,这是IAR的软件问题。

楼主:
浪淘沙,帮忙看下我3楼的帖子

暂且不管IAR的这个问题了.

3楼贴子里:  我用单步执行完NVIC_Configuration.  就发生EXTI中断了,,

但是我的EXTI程序还没有执行啊,,,它怎么就发生中断了呢??

这是大学迷惑的地方.

网友A:
还是我在4楼的回答:上次调试的信息没有被清除

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解决办法:芯片复位!

楼主:
你说的是对的.

暂时想不到有什么问题,浪淘沙兄弟,,UESTC的在ST的多不??

网友A:
不明白你的问题,UESTC是什么?

楼主:
呵呵,,,

不明白就算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