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03 v/z系列最多支持多少个正交编码器?

楼主(2008-09-01):
有一多轴运动控制器项目
请问STM32F103 v/z系列最多支持多少个正交编码器?

网友A:
Z系的最多6个

V系的最多4个

网友B:
STM32的每个通用定时器和高级定时器都有编码器接口

所有STM32型号中,最多有2个高级定时器和4个通用定时器,所以最多可以有6个编码器接口。

我不明白你说的“STM32F103 v/z系列”是什么意思,我们没有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