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RTC问题

楼主(2008-09-05):
是不是初始化一次之后,以后再启动时就不要再次初始化了?我是这么做的,RTC正确启动之后,在程序中只加入开放BKP访问权的语句,经过半月后,读出的时间是完全正确的。函数如下,除头两句外全//掉了。
大家探讨一下是否正确。
void RTC_Config(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BKP_DeInit();                /* Reset Backup Domain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Enable LSE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Select LSE as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md(ENABLE);/* Enable RTC Clock */

  //RTC_WaitForSynchro();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LastTask();/*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WaitForLastTask();/*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SetPrescaler(32767);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
  //RTC_WaitForLastTask();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

网友A:
只要电池有电,RTC的配置就不会丢失

只需要在第一次使用时设置好初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