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WM_INPUT 例程为什么都不成功?

楼主(2008-09-06):
开始,用固件库1.0版本, 例程6 中设置了CC1P=0,CC2P=1, 即CC1捕获上升沿,但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被CC1捕获, 而CC2没有反应,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又换了固件库2.0版本, 用相应的PWM_INPUT 例程, 但编译报错: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而出错的这段程序是哪里的,也看不懂:

01; *************************************************************
02;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03; *************************************************************
05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02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06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02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07    *.o (RESET, +First)
08    *(InRoot$$Sections)
09    .ANY (+RO)
10   }
11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05000  {  ; RW data
12    .ANY (+RW +ZI)
13   }
14 }

请指教一二

网友A:
什么芯片?什么电路板?如何测试的?

网友B:
能把你的程序结构发出来吗?

如果方便请把你贴出来的程序,发到我的邮箱,我帮你看看,pctanyicheng@163.com

楼主:
用的英蓓特的板子,例程就是MDK中的例子

Tim sample6
该例程本身就有问题, APR缺省为0, 不可能计数. 改为0xffff, 可以计数了,但PWM输入模式CC1捕获上升沿,但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被CC1捕获,实在找不到原因.

另外升级固件库的步骤能说明下吗?一楼的那个编译错误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