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对于CORTEX3在C中插入汇编的问题?ADC?

楼主(2008-09-06):
MDK对于CORTEX3在C中插入汇编的问题?
我使用ARM公司(keil)的MDK软件,CPU使用STM32F103,我想在C语言中插入汇编语言,按照MDK提供的帮助文件插入汇编的方法写如下语句:
int qadd(int i, int j)
{
    int res;
    __asm
    {
        QADD   res, i, j
    }
    return res;
}
编译提示如下:
srcmain.c(193): error:  #1113: Inline assembler not permitted when generating Thumb code
说这个汇编不能使用,可是这个函数放在ARM处理器上就可以使用了,但STM32不支持ARM指令集,然而我使用CORTEX3上的指令书写还是同样的提示?
郁闷中?
我需要快速FFT计算呀好几十个通道,还要1us内快速完成有效值、角度、功率计算

有知道如何写入汇编的请指教,fqingy2003@126.com QQ:417507937

STM32F103中的ADC在使用时一定要把采样延时设长一点哟,要不在1.5T下数据只有差不多正常数据的一半大小,1M采样率肯定采样有问题,而且漂的厉害!

谁使用过ScopeFIR411,他生成的系数如何使用,请指教!!

网友A:
RE

__asm void temp(unsigned long ulCount)
{
    subs    r0, #1;
    bne     temp;
    bx      lr;
}

网友B:
ADC采样频率快时,等效输入阻抗要低

请看STM32的数据手册,下面是部分截图:

楼主:
ADC问题

还是不明白,这个等效阻抗是怎么出来的,我用的是电压跟踪输入呀,运放LM324,哪有什么阻抗呀,你可以建议一下我这样输入到STM32呢

楼主:
香水城,有电话吗?AD急

STM32F103中的ADC在使用时一定要把采样延时设长一点哟,要不在1.5T下数据只有差不多正常数据的一半大小,1M采样率肯定采样有问题,而且漂的厉害!但采集直流信号没有问题,采集交流时AD时钟越高,计算后的有效值越小,为什么?
AD输入是通过运放进行电压跟踪输入的,这个等效电阻是多少?运放LM324

网友C:
ADC问题

我做起使用的时候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香水城同学能不能给点AD输入端的建议啊!

楼主:
感谢2楼的立体几何,哪位可以解决一下AD的问题

为什么AD频率越高,也差劲呢?why?不知道谁使用正常的可否告诉我一下

网友D:
AD的问题

  AD的问题:为什么AD频率越高,也差劲呢?
还好,LS说了用的是LM324,这就并不难查(插一句,LS看了LM324的资料吗?)。从国半(National)下载LM324的资料,第1页就说了:Wide bandwidth (unity gain) 1 MHz。这就很好解释了输入信号频率越高(越接近1M Hz),STM32的AD测量结果差得越大-因为瓶颈在于LM324的带宽不够。
  如果非得用LM324,那么建议输入信号频率最好在100k Hz以下。或者输入信号频率如果接近1M Hz,那么所用运放的带宽应该达到10M Hz。
  另外一点需要注意的是,LM324并不适合低电压的场合,它不是所谓轨到轨的运放。

网友E:
开个中药方,若有效请告诉一下。

    在AD的输入端对地接个电容,大约几百到1,2千。

网友F:
不是ARM指令,所以不支持在线汇编

网友E:
想知道我的中药方效果如何?

网友G:
同意8楼ijk的分析

网友D:
关于ADC

  关于ADC,似乎LZ并不赞同8楼的分析,不然为何不见冒泡?

楼主:
多谢!IJK,我降低了频率,你说的方法我马上试一试!

多谢!IJK,我降低了频率,你说的方法我马上试一试!

网友C:
ADC的负载

ADC在速度越快的时候输入阻抗能力越低,最开始测试AD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最好计算好AD的等效输入阻抗,或者前面用运放做跟随电路,这样就没有问题了,不过要注意带宽的问题!
但是香主啊:嵌入汇编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2楼的好像没有解决问题啊。

网友B:
关于嵌入汇编的问题请查阅相应的编译软件文档

编译软件不是ST的产品,我也不熟悉。

楼主(2008-11-16):
多谢IJK和立体几何提供的帮助

你们提供方法是正确的,非常好用,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