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Error: L6218E: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9-06):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usar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BASEPRICONFIG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nvic.o).
我是在工程中添加stm32f10x_nvic.c就会这样

网友A:
它说__BASEPRICONFIG这个没有定义,你去找找看在哪里定义的

楼主:
但是我把stm32f10x_nvic.c从工程里取出来就没事了喔

楼主:
在 CORTEXM3_MACRO_H里面定义的但不知怎么处理

网友B:
什么程序?哪里来的程序?

问问题的时候要先说清楚来龙去脉,否则没有背景资料,很难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C:
同意香主的意见,

“问问题的时候要先说清楚来龙去脉,否则没有背景资料,很难回答你的问题。”
如果方便你可以贴出的你程序与程序的结构

网友D(2011-12-12):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出问题的那个C文件并没有调用__BASEPRICONFIG,我的工程也没有包括stm32f10x_nvic.c这个文件。有谁知道原因吗?

网友E:
要把 cortem3_marco.s 库文件加入工程中, 这个库不知哪位能分享下吗?

网友F(2013-05-24):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