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STM32的双向口

楼主(2008-09-06):
这里有人说到STM32的IO设置成开漏输出时是真正的双向口,但是仔细看看没怎么明白。
先说说写:开漏输出时,写"0"N-MOS下拉可是写“1”时,P-mos却没有上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外部上拉电阻,写“1”时可能还是“0”。
在说说读:如果在读之前写的是“0”的话,IO被置低,这时外部写1的话,读进来的还可能是0。所以在读之前还需要先把口写为1,关闭N-mos。
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否合适

网友A:
有点没有明白?? FT 5V 和 其它 IO 有什么区别!

 如果 其它 IO 设置成 开漏输出  可以接入 5V 吗??

 FT IO 设置成 开漏输出  可以接入 5V 吗??

是不是都可以接 5V啊??

网友B:
3楼的逻辑很矛盾,与FT 5V对应的其他IO不就是“非FT 5V”的IO

既然是非FT 5V的IO怎么可能接入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