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是否有运算饱和功能,即加法可以不溢出,得到最大值

楼主(2008-09-08):
2.是否对FFT,FIR运算有优化,例如FIR中的指针移动。

网友A:
有饱合运算指令!

独立于其它命令,在其它命令执行后可执行!
对FFT有专门的一个位反寻址变换指令,对位反序加速!
对指针的操作,ARM一直都有自动增减操作指令的! 在STM32中有乘累加和乘累减指令,用作FIR还算可以!  但不会象专用的数字信号处理器一样,对特定的运算有专用加速单元,毕竟这是个通用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