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ystick

楼主(2008-09-08):
系统嘀嗒校准值固定到9000,当系统嘀嗒时钟设定为9 兆赫,产生1ms 时基。
1ms是什么算出来的。。?

网友A:
是72兆8分频后的

网友B:
systick的定时

1ms = 9000/9MHz
其中9000是systick counter的reload值,通过SysTick_SetReload(9000)来设置的;而9MHz是HCLK,也就是core的时钟,systick的时钟。

楼主:
请问

是不是每经过一个系统嘀嗒时钟,系统嘀嗒校准值就会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