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 Boot Mode 几个问题

楼主(2008-09-11):
1 最高波特率是多少?
手册上说:
1.5.2 Maximum baud rate
BHigh is the highest baud rate for which the deviation still does not exceed the limit. All baud
rates between BLow and BHigh are below the deviation limit.
The highest tested baud rate (BHigh) is 115 200.
但是我看以前的帖子说波特率能超过115200,这是为什么呢?

2 Go Command指令
我发送了Go Command指令,让程序跳转到0x00000000执行,可是却没有什么反应呢?

3 XOR到底是怎么计算的?
XOR不是要2个操作数吗?
0 XOR 0 = 0这个我明白,
可是XOR 0 = ?我就不知道了?

4 Readout Unprotect Command
是不是只有在以前加过密的情况下才会擦出全部Flash?
我在不加密的情况下发了这个命令,好像Flash没有被擦掉呢?

网友A:
这几个问题好像与Boot Mode无关!

楼主:
是我的标题不对

但是问题有谁会的帮忙解答一下好吗

网友A:
不知道你引用的文字在哪里?搞不清楚你在问什么

这几个问题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性。

楼主:
AN2606

AN2606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system memory boot mode

网友B(2011-01-28):
2 Go Command指令
我发送了Go Command指令,让程序跳转到0x00000000执行,可是却没有什么反应呢?
还没用 应该要跳到0x0800 0000吧
3 XOR到底是怎么计算的?
XOR不是要2个操作数吗?
0 XOR 0 = 0这个我明白,
可是XOR 0 = ?我就不知道了? 相当于是求补吗 正数就是自己 基本上求反+1就好了

4 Readout Unprotect Command
是不是只有在以前加过密的情况下才会擦出全部Flash?
我在不加密的情况下发了这个命令,好像Flash没有被擦掉呢?
以前有保护 解除保护的时候会自动擦除全片,没保护不操作吧

网友C:
最高波特率是115200,没错。
想要超越这个速度,得用写办法。
比如我的mcuisp,就可以跑到921600bps,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