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至高电平的I/0口一配置为开漏输出就被拉低

楼主(2008-09-11):
我的几个I/0上拉2.3K的电阻到高电平,

但程序一旦执行到配置这些I/O为开漏输出,就将电平拉低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我这里也法相这个问题

有几块(少数)芯片,开漏输出控制LED,发现开漏了还能吸收电流,LED微亮。芯片引脚补焊一下就好了(LED不量),过一段时间(几分钟)同一块板时间又出现这个问题(LED慢慢变亮)。出问题的引脚都是PA14,PA15也同样方式控制LED,缺没有发生过一次问题。SWJ_JTAG接口已经关闭。
其他几块芯片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