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低功耗下的IO状态

楼主(2008-09-12):
请问,STM32在低功耗下(STOP模式),不使用的IO应该置为什么状态?那种形式功耗最低?
1、保持为复位时的状态,浮动输入态?
2、设置为输出高电平
3、设置为输出低电平
4、输入态,打开上拉电阻?

以前的ARM MCU,一般建议设置为输出高电平,不要设置为浮动输入态。其实,如果浮动输入态没有什么副作用,应该是最好的,对外围影响最小。STM32的参考文档里没有找到这方面的建议和说明

网友A:
STM32在STOP模式下,外设的时钟停止了

IO的配置要依据其连接的负载来决定,如果外部上拉一个电阻,那么设置为输出低电平,肯定不可行。

楼主:
我指的是不使用的空IO引脚,和负载无关

我指的是不使用的空IO引脚,和负载无关;但是空引脚的状态对低功耗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要降到指标的20ua左右并不容易。

网友B:
不使用的空IO引脚

  不使用的空IO引脚,需要配置成什么状态才能得到更低的功耗,可以参考ST的低功耗AN,印象里应该配置成模拟输入(analog input)--比较奇怪的状态,但看到有人做过试验,配置成模拟输入确实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