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应用的必要条件

楼主(2008-09-16):
AVR, ic, ST, vi, vr
学习STM32有两三周了,原来是用AVR的,STM32对外设的操作相对AVR来说还是要复杂一些的,现总结了下
1、任何一个外设都一定与RCC相关,在使用前一定要在使能外设的时钟,否则就算你将其它工作做出花来,外设也不会工作
2、如果应用外设的中断,这个外设还与NVIC相关,除了使能外设里与中断相关的位外,一定要在NVIC中设置好并使能这个外设的中断
3、有些外设的功能可能与GPIO有关,如外设的输入信号引脚是否要设定为高阻输入,输出引脚通常要设置成替换功能等等
4、好好学习外设本身的功能,将外设设定好

网友A:
总结的不错

关于“任何一个外设都一定与RCC相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了能够更好地控制功耗,STM32为用户提供了选择关闭不用设备的自由,在STM32数据手册中有每个外设功耗的列表,用户可以自由地选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