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人用过EK-STM32上的ST-LINK仿真外部144pinZE的没

楼主(2008-09-16):
打电话去客服,说是把黄色跳线拿掉就可以,然后直接接JTAG口。
我接上后debug就是连接不上,有用过的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STLink2不支持大容量的STM32

楼主:
谢谢,

谢谢,
另外我不需要用到512K那么多,有32K就行,要换什么样的仿真器
任务很急

网友A:
如果你使用正版的编译调试软件,都有配套的仿真器

不必另外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