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转换漂,该怎么解决

楼主(2008-09-17):
我的AD转换使用外部基准,但是转换的结果还是有飘动,范围在5个AD范围内,这个还有办法解决吗?以前用其他芯片就没有这个问题,难道STM32的AD模块就是不行吗? 还有这个等效输入阻抗该怎么计算,哪位达人能说一下吗?

网友A:
你的转换结果飘动这么大是因为输入阻抗不匹配

楼主:
输入阻抗该怎么计算?

我的输入电路很简单,就是1K的电位器,两端接3.3v和地,抽头接到AD的输入通道。不知道该怎么计算输入阻抗???

网友B:
个人认为这不单纯是阻抗匹配的问题,建议你用数字滤波试

如果对响应时间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采集多次求平均值,我一直都是这样用,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谢谢,我也打算这么用了

飘动是不是与它本身的设计有关,也就是说现在的设计不能保证没有飘动。

网友A:
不要总是怀疑芯片设计有问题

看看下面这个帖子,为什么很多人都可以用的很好,你却用不好?

几周来学习STM32的小实验:用STM32内置的高速ADC实现简易示波器

网友C:
注意Vdda,Vssa,Vref+,Vref-的连接,在仔细看一下程序

另外模拟输入加一个跟随级看一下。

楼主:
香主不要激动

我一直认为ST的芯片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才考虑用这个芯片来开发产品。

网友A:
哈哈,我不会生气的

只是因为你在5楼首先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所以我才就事论事地这样讲;否则我也不会花很多时间把将近一年前的帖子找出来给你看。

网友D:
输入阻抗该怎算

  输入阻抗该怎算?对于:输入电路是1K的电位器,两端接3.3v和地,抽头接到AD的输入通道---输入阻抗的计算很简单,当电位器调节到中间位置时,它的输出阻抗最大,为500//500欧姆;当电位器调节到其它位置时,输出阻抗比中间位置来得小,比如可能是800//200欧(800并联200等于160欧),或者900//100欧(900并联100等于90欧)等等...
  电位器的输出阻抗就是STM32所期望的Rain。
  根据STM32的Rain表格,在允许的最快的fADC(14M)下面,即使采用最快的Ts=1.5(对应的Rain为1.2k),电位器的输出阻抗最大值250欧也符合这一要求。为了保险起见,可以采用Ts=7.5(对应的Rain为10k),这样电位器的输出阻抗带来的影响就可以忽略了。
  由此可见,LZ的主要问题不是阻抗匹配问题。我估计主要问题是电源去耦问题(包括Vdda和Vref的去耦),或者使用的外部基准的问题。

网友E:
学习了

我用万利的板子也碰到过ADC转换值漂移很厉害的问题。

通过以上各位高手的发言,似乎ADC不准确有两方面的原因:1.基准电压不稳定;2.输入阻抗不匹配。

板子上是10K电位器,那么rain=2.5K。我的ADC还是跑在12MHz,取采样时间1.5个cycle,看来我的阻抗是大大的不匹配啊。怪不得。
另外板子上Vref来自VDD,并且只有一个103P的电容滤波,看来还要再用示波器看看这个基准电压的稳定否了。

谢谢,学习了!

楼主:
10楼太谢谢你了

非常感谢十楼,解释得十分清楚,看来不是输入阻抗的问题。
如果使用外部基准,需要在程序中设置寄存器吗?

网友A:
如果使用外部基准,不需要在程序中设置寄存器

关键是对外部基准和VDDA做好滤波。

楼主:
香主能给一个典型连接吗?

电源去耦我只接了一个去藕电容,不知道这样行不行,香主能给一个典型连接吗?多谢了

网友A:
请在ST网站下载STM32评估板的电路图作为参考

楼主:
我就是按照评估板的电路图来设计的

我就是按照评估板的电路图来设计的,而且外部基准和VDDA通过示波器测量很稳,没有飘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使用内部基础需要在程序中设置寄存器吗?我看开发板上的例子也没有设置寄存器的地方。

网友A:
14楼说只接了一个去藕电容,怎么能说是按照评估板的电路图

下面是ST提供的评估板的电源部分电路,可是不止一个去藕电容呦。

按照STM32的硬件开发指南要求,每一对供电管脚都要接滤波电容,在PCB上滤波电容要尽可能地靠近MCU的电源管脚。

楼主:
没错,我是按照上面的电路图设计的

电源部分是有一大堆电容,这点我可以确定,我说的一个电容是指每对电源和地之间接一个电容。AD部分采用的电容参数也与上面的相同。

网友F:
o

电容多了也不一定好

网友G:
ADC漂移大的问题关键还是在PCB布线上面了

    我用的是ST官方的103VB的评估版,是4层板,整个布局非常好,我自己测试的情况是通常情况下ADC采样跳动仅仅正负1个LSB,可以说是非常稳定的!
    回头仔细想想要采用跳动少,关键还是以下几点
一、芯片,最好是采用100脚甚至以上的芯片,它的VREF+ VREF-端是独立出来的,不像64脚的封装的芯片是跟VDDA VSSA是做在一起的,这样能保证基准的稳定
二、PCB布线,不良的PCB设计是导致干扰大的主要原因。要**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布局分开,VSSA跟数字地不能简单的在一起,要严格分开,一点相连,并且VDDA供电也最少用LC进行滤波。看了很多开发板的设计,这方面似乎并不是很注意,这也是很多人反应STM32的ADC采样波动太大的原因了。

楼主:
ADC采样跳动仅仅正负1个LSB

感谢alien2006,你的示波器做的怎么样了?
这么说你的ADC也是有飘动的,范围在3个AD值,我的设计基本上按照你上面提的要点设计,飘动也在3个AD值左右,偶尔还会出现4个或5个AD值,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最好的结果了?

网友B:
楼上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有点跳动有时也不一定全是坏事

当然,这样说是在对采样周期要求很苛刻的时候,如果在采样周期要求不是很高的时候,可以利用白噪音通过过采样技术提高ADC的分辨率

网友B:
对不起没看到21楼,我说的是20楼

网友D:
ADC采样跳动

  ADC采样跳动通常情况下仅正负1个LSB,或许已经是STM32最好的结果了。根据STM32的datasheet,在VDDA = 3 V to 3.6 V,TA = 25 °C的条件下,典型误差(Total unadjusted error)为±1.3LSB,最大误差为±2LSB。其实21楼提供的数据跟datasheet吻合得非常好!

网友H(2014-04-25):
过来学习的,看了这些贴后自己的问题基本也可以解决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