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在IAR先新建了一个工程,出现如下错误

楼主(2008-09-18):
刚开始学STM32,用的是万利的板,在IAR下新建了一个工程,写了一个空循环的程序,make之后出现了如图所示的错误,我在工程中搜索了一下“INTVEC”,只出现在stm32f10x_vector.c这个文件中,即
#pragma location = "INTVEC"

不知道如何下手修改,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A:
初学者应该先从现成的工程和工程模板学起

学会了爬再学走,学会了走再学跑,慢慢来。

网友B:
我记得香主贴过的

果然么,看看这个贴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9&t=2821985

楼主:
2楼大侠

可能我有点心急了,但是问题出现了,总是需要解决的,如果是一个老手,高手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呢?我想至少要知道我的错误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出错?

我这个人很认真,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诚然像楼上所说,我利用现成的工程模板学习,可以让我很好的上手,那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我也只是跟着别人的脚印走。但是模板并不是万能的,总有需要自己建立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办呢?还是要回到最根本,就是这样的错误为什么会出现?

在这里并没有对楼上的建议不敬的地方,我只是想说出现问题了就要解决,如果有解决的办法的话。不需要告诉我最终答案,但至少要让我知道怎么去解决。说实话,如图所示的错误,我理解应该是空间分配的问题,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去修改。

看来楼上香水城应该是奔跑者了,就请指点一二吧。

网友C:
linker file

有没有正确选择处理器的类型?空间分配可以在iar提供的链接定位文件中进行(*.xcl或*.i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