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个月前买的STM32F103VBT6下不了程序!

楼主(2008-09-18):
在比对时报告,flash并没有写入!

网友A:
你叫别人这怎么回答你呢

至少你也应该说清楚,你是怎么下载代码的?是MCU自带的Bootloader还是JLink、ULink2、RLink这样的支持编程的工具?

怎么操作的?

楼主:
只是纳闷一下!

找到原因了,  是我用了外部的电压监控芯片,而复位脚又是直接连到仿真器的,造成芯片复位不正常,改为阻容的已好,当初为了剩一个二极管,结果变成这样子的!

网友B:
这些片子都有内部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