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7 MCU RESET脚是设置成push-pull还是open drain?

楼主(2008-09-19):
手册上面写的是不可以设置为Input,那设置为output的那种模式呢?

网友A:
re:

哪颗料?

网友B:
都可以阿

open drain 和 push pull 都可以,看你的需要亚

楼主:
是ST7LITEU05,用LVD 3.5V复位选那个好?

RESET脚对地接了一个电容,没有接别的了。

另外问个事:规格书上说ICCCLK在复位时候要上拉为高电平,
由于我用这只脚的AD测试电压,有时候是3V,即在3V和5V间波动,3V算高电平吗?可以安全复位吗?

网友C:
既然RESET脚没有接别的电路,为什么要配置它?

关于3V是否算高电平,请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C:
根据数据手册,在供电为5V时,至少3.5V才算高电平

请仔细看数据手册的13.8节。

楼主:
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不要配置RESET脚和其他所有脚吗?

因为我用LVD 3.5V复位,所以对地接了一个电容,没有接别的了。

找了一会,高电平是3.5V以上,低电平是1.5V以下,VDD=5V.
那复位时候ICCCLK是3V到底可以不?呵呵。

现在虽然程序是出来了,也工作了,但是很多细节不知道,还请版主明示!

网友C:
规格书上说ICCCLK在复位时候要上拉为高电平

你自己不是也看到这句话了吗? “复位时候ICCCLK是3V”当然是不可以!!

楼主:
那要改电路了!

还是有如下问题:
RESET到底配置成什么?用open drain 还是 push pull?
ICCCLK脚如果外接10K电阻上拉,配置成什么?谢谢。

网友C:
如果管脚不做为输入/输出使用,不需要做配置,保持默认配

如果需要做为输入/输出使用,则根据需要配置。

网友B:
如下

ICCCLK的配置是根据你的应用需要来说的,之所以要在上电复位时保证ICCCLK上是高电平是为了防止MCU在上电时误进入ICC模式。可能你之前碰到的上电复位不正常就是由于误进入了ICC模式引起的。

楼主:
Re:11楼,可能不是ICCCLK这个原因

请看这个波形,上电不启动,ICCCLK是高电平,我设定LVD是3.5V,实际是1.8V就开始有斜坡。
香版主在之前的帖子解释了,去掉RESET上拉电阻,加大RESET脚对地电容启动会好很多。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你的问题目前看到的表象是复位电路的问题,虽然现在问题不是出在ICCCLK上,但ICCCLK信号的处理还是要按照要求做,否则还会有潜在的问题。

楼主:
re:香版主,

目前去掉了上拉电阻,加大了电容,我实验了20个产品,启动好很多了,还没有发现启动不好的现象。谢谢了啊!

楼主:
ICCCLK我也按照要求接了个10k电阻直接到5V.

避免不确定的电平导致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