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不用的引脚该怎么处理?

楼主(2008-09-21):
STM32默认是浮空输入,那些不用的引脚需要接上拉或下拉电阻吗?

网友A:
应该不用吧,如果想上拉或下拉用程序完成不就成了

网友B:
如果你的应用对功耗要求严格,在外部用电阻下拉

用软件实现上,下拉,功耗会大一点

网友C:
an2586中提到一些^

网友A:
学习了,看起来对于低功耗要求较高时和对EMC要求较高时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