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TC晶振电容问题

楼主(2008-09-23):
STM32RTC 32.768khz晶振圆桶型接的那两个电容是多大的,如果是MC306那种晶振又用多大的呢

网友A:
数据手册的电气特性章节不是有说明吗?

网友B(2011-09-26):
电容用6pF即可,主要的问题不在电容,晶振才是**烦,需要低功耗的晶振,市面上买到的带6pF电容的晶振很多是假的。

网友C:
参看数据手册啊,上面有。。。

网友D(2011-11-23):
晶振这个东西比较麻烦。

网友E(2013-02-21):
还真是复杂啊

网友A:
选负载电容6pF只是基本要求,要稳定记得一定要算增益裕量,这个跟你选的晶振本体参数有关,要问晶振生产商,他们会给这个参数的。

网友F(2013-03-28):
这么复杂!学习了!

网友G:
我是吃了RTC的苦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