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怎么选型。开发难不难?和流明的比较怎样?

楼主(2008-09-24):
有前辈吗?现在很晕不知道该选择那个!
看起来好像都不错!

楼主:
能否在STM32 中驻现成的操作系统,用起来象原来PC104 那

那样只要在PC上编号EXE程序,下载后就可以调用了,避免裸奔,带来的开发精度的延迟!
有这方面的应用实例吗?

网友A:
RE 2楼,可以用uc/OS+uc/GUI,

PC上有模拟器,开发速度快。。。。
只是版权方面比较贵。。
我们公司的ADV-STM32开发板就有类似的演示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