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问题

楼主(2008-09-27):
我用的开发器是ST LINK II,定义了一个数据结构如下:
typedef struct tag_ZoneDailyTotalInfo
{
    u8 BeginDate[4];
    u8 EndDate[4];

    u16    NomInvNB;
    u16    RtnInvNB;
    u16     DscInvNB;

    u32 NomInvAmt;
    u32 RtnInvAmt;
} DailyTotalInfo;
得到的sizeof(DailyTotalInfo)值为什么是24?字对齐?去掉其中的一个u16,
sizeof(DailyTotalInfo)就是20,为什么是这样,开发系统有什么设置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请赐教,谢谢

网友A:
请参考IAR的编译器手册,你需要设置数据分配对齐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