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2X有什么特点?

楼主(2008-09-28):
STM32F102X有什么特点?

网友A:
性价比高

网友B:
102?有102了?性价比高,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楼主:
STM32F102X出来了没有?

STM32F102X出来了没有?

网友B:
我在中文ST的站点上都没有看到啊?

网友C:
什么时候有货...

网友D:
8错哈

性价比高?终于等到了
103C8(64K)性价比:26(RMB,这个价格算是比较高的,一般可以弄到22-24的价格) / 72M
即使是同样性价比,只考虑速度的话,价格应该低于18RMB?
考虑其他资源的话,应该更低哈
不过这么算的话,101性价比就很烂了

102C8(64K版本)现在能弄到吗?什么价格哈?
看来为我costdown的事,st一直放在心上哈

网友B:
看来ST这次要在单片机市场有所做为了

网友E:
你要是连USB也要costdown,还有更好的选择

网友F:
102有没有带CAN的?

希望能出一些带CAN的低端MCU。

网友D:
to 9 楼:

USB是肯定要的,还有什么选择?
偶一直在寻找

网友G:
还有F101的简化版吧

不过就没有USB和CAN了。。。

TO 10楼:不知STM8会不会是你所想要的。。。

网友D:
F101还要出简化版本?

F100吗?

网友H:
希望能出一些带CAN的低端MCU。

希望能出一些带CAN的低端MCU。

网友G:
STM8算不算一个CAN的低端MCU??

网友E:
STM8的核与STM32不同,不过外设结构很相似

STM8有带CAN的系列,现在已经出来了,好像是STM8S208系列,如果需要汽车级别的,要选择STM8A系列。价格上应该会比STM32 103好一点,不过STM8的C编译器不便宜啊,汇编编译器都是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