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的使用怪现象

楼主(2008-09-29):
GPIO, pi, IO, gp
请参见附图,工程已包含了gpio.c gpio.h,也设定了正确路径,但是gpioB总是提示未定义,但是换成gpioc,gpioE,错误消失,唯独GPIOB 不行,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STM32F10x_CONF.H 里要先定义...

/************************************* GPIO ***********************************/
#define _GPIO
#define _GPIOA
#define _GPIOB
//#define _GPIOC
//#define _GPIOD
//#define _GPIOE
//#define _GPIOF
//#define _GPIOG
#define _AFIO

网友B:
请检查stm32f10x_conf.h中#define _GPIOB那一行是否被注释掉

stm32f10x_conf.h中包含了所有模块的声明。

楼主:
多谢,果然是这个问题

我看到lib.c中已包含了相应定义,但是没想到conf.h中屏蔽掉了。多谢二位!

网友C:
以前同样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一直是全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