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设端口重映射,是否也只能映射到其他特定的端口,

楼主(2008-09-29):
关于外设端口重映射,是否也只能映射到其他特定的端口,还是可以映射到其他任意端口?
从附图看好似只能映射到固定引脚上。

网友A:
详细使用方法请看STM32技术参考手册

重映射只有固定的若干种组合。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rm/13902.pdf

网友B:
我之前也有同样的问题

经过学习,深刻地意识到映射到哪个管脚是已经确定的。
由于外设多而引脚少,个人认为这个功能很有用。

网友C:
有没有人遇到过重映射失败的情况

网友D:
纯数字电路,怎么会映射失败呢?

楼主:
afio时钟没有开启就会映射失败

网友E(2009-03-10):
我AFIO时钟开启了,不过TIM3好像都映射到PC6上去了

我设置的是pc6---pc9,但是看波形,只有pc6有信号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