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的东西就是另类

楼主(2008-10-04):
99%的厂家的MCU外设都是从0开始算的,唯独ST从1开始算起的。
昨天试用串口下载程序到MCU里,下载软件上说是UART1.结果连到开发板上COM1,整了半天才发现COM0才是下载口.

网友A:
我来加一个

调试口非得在pa和pb上各占一点,让16为的并行外设扩展起来异常别扭。
不知是不是这样芯片内部布线的因素,这样的话,st的工程师爽了,麻烦的是用户。

网友B:
习惯了从0开始,有时候还真要搞混...

网友C:
这个有什么另类呢?

这只能说明一点 楼主的适应力太差,这样怎么能在社会上混呢,按照你这样说另类的东西就太多了。楼主其实每一样东西本质都是一样的,只看你怎样去使用它了